工作
三菱5U简单运动模块40SSC-S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22):
三菱5U简单运动模块40SSC-S在WORK3里如何调出缓冲存储器的文字注释?

网友A:
导航——软元件——通用软元件注释——右键选择“读取样本注释”,选择相应模块导入即可
是读取了,可是读取的不完整,试了几次还是不完整 显示的缓存寄存器从注释u1\g2400开始
下载积分:+1(dushengk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