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cx-programmer 助记符为什么不能选择

楼主(2018-05-22):
cx-programmer 助记符为什么不能选择,想转换为助记符,却选择不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帮忙看一下

楼主:
一楼,
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我新建一个项目,把你的程序和设置复制过去就可以切换助记符了,你的程序设置没找到问题

楼主:
真的可以,重新复制过去就可以,谢谢
[s: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