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18-05-22):
DDRVA D284 D280 K5 M450 这段程序里面第一个是绝对定位,第二个和第三个是脉冲和方向,问题是第四个和第五个是什么意思?怎么做到脉冲和方向的输出?用的CPU是FX5U加一个2轴控制模块,这段程序就是第五个轴,用的是模块控制的

网友A:
k5---轴五
M450----定位正常完成
M451----定位异常完成
这是FX5-16ET\ES-H模块
脉冲和方向的输出怎么做到的,那就要看手册,和FX3U差不多
下载积分:+2(似水流年ol) 真诚感谢!

网友B:
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懂!!!!!!
主要是看模块的使用手册,手册你可以在工控网站上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