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程口

楼主(2018-05-22):
我有一个FX3U编程器,编程线USB-SC09-FX与plc本体上的编程口可以通讯,但与扩展口FX3U-422-BD不能通讯,并出现上面报警。哪位好心人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首先确定PLC型号没有错,其次是PLC断电,电脑重启,不行的话只有换线了!

网友B:
可能侧面的排插没按下去,有时候就差那么0.几个mm。我经常遇见这样的问题,GOOD LUCK!

楼主:
把fx3u-422-bd盖子拿掉插上去还是不行,着急

网友C:
通讯口被占用了吧,用本体上的编程口把PLC里面里面的程序清除掉,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