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 PRO EX 4.0 Transfer tool 无法传输工程

楼主(2018-05-22):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问题
小弟最近才开始用Pro-face的触摸屏,原来电脑里的软件是GP PRO EX4.00版本的,被我给升级成4.06.30版本了,公司前辈告诉我因为公司的触摸屏内的韧体版本都是4.00的,如果升级了大家都得升级,所以我只好把GP PRO EX软件卸载了重新安装回4.00版本,但是安装完之后就遇到了传输工具无法和触摸屏进行传输的问题,反复重装很多次了,更换安装路径,清理注册表,或者单独安装transfer tool都试过了,
请大神们帮忙指点一下,是哪里没有弄好,拜谢大家了

网友A:
重做系统试试
下载积分:+1(紫色威震天)

楼主:
电脑里一堆软件,各种品牌的,各种版本的,重做系统估计我就歇菜了

网友B:
换个电脑安装一下,看上去没有大问题
嗯,一会找个电脑试一下
下载积分:+2(紫色威震天)

网友C:
換一個觸摸屏測試下
不是触摸屏的问题,用别人的电脑可以传输的
下载积分:+1(紫色威震天)

网友D:
用网线试试,再用USB
研华 pro

网友E:
你是用USB和是网线,通讯是正常的吗?卸载干净了再装一次试试看

网友C:
使用CF卡或者U盤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