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P8设置PLC地址时,字母不能大写,怎么回事

楼主(2018-05-22):
就是在设置 PLC地址编号规则时,设置16进制 起始值0结束值F
但是输入F时 只能小写。

网友A:
我直接不用这个地址,你可以用EXCEL拉好地址,选择表格编辑,直接复制粘贴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