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 RTU的问题

楼主(2018-05-22):
PLC:FX3GA-40MR
通讯模块:FX3U-485ADP-MB
终端:5位数显仪表(波特率9600 8位数据位 无效验 2位停止位 地址15h)
只需要写入数据,请问大神怎么写通讯程序?

网友A:
论坛里有案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有样板 不过是伺服器的 没有备注,没有自动算校验码 检验码是靠电脑软件算的,指定好的
PS 这是当初学习通讯时候弄的 看起来会乱七八糟 不过的确可以通讯 只要条件满足就行了 ,现在懒得改了 麻烦
描述:里面有两个关于rtu模式的通讯

网友C:
給你參考看看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直接用手册的样本程序

网友E:
三楼的是搞通讯的高手,他给了程序你你就是幸运儿。

网友F:
楼上是高收 ,这个简单板案例书上的即可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