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40SSC-S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22):
三菱5U设置问题请教,为什么显示的都是未设置

网友A:
这要问你自已。
手册里没有具体设置步骤啊

网友B:
用过FX5-40SSC-S,表示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C:
进行工程模块配置,下载程序时智能功能模块也要勾选。

网友D:
重新新建一个模块数据就可以了呢。。这个估计跟软件的版本有关系。。
软件版本1.02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