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2):
我用串口1连接磅秤~~~读出来的重量数据会移动,一会重量数据在D4012中,一会移动到D4014中,一会移动到D4016中,数据就这样循环移动~~~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人生如戏

网友A:
PLC 全部清乾靜
重灌

网友B:
字符型(ASCII码)数字表示,当位数不确定时,数据的位置就按照左排列展示,所以就出现所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 全部清乾靜
重灌

格式化重新写入程序吗?
人生如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符型(ASCII码)数字表示,当位数不确定时,数据的位置就按照左排列展示,所以就出现所说的情况

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现象吗?
人生如戏

网友C:
个人感觉,很有可能和磅秤有关

我见过有些类似仪表的小数点是移动的,所以导致称到的值也是在几个D之间移动的。

比如1.0克  100.0克  10.0克  它那个1读出来会在不同的D中。

还得做一个程序 ,寻找小数点在第几位,然后判断这是一个十位的值 还是百位的值

网友D:
你每次回传回来的报文格式是不是固定的格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