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回原点设置
!!!

楼主(2018-05-22):
如图,请教各位用欧姆龙的大神,cj1m-cpu22的回原点设置里面的参数能不能通过触摸屏显示或者修改??
!!!

楼主:
要沉了,顶上去

网友A:
CJ2M有這功能CJ1M不知道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设定里面就是不嫩了吧,也没必要随便改

网友C:
可以的 看手册里的A区
下载积分:+5(550374389) 真诚感谢!

网友C:
你这个是CP1系列的吧?我的是cj1m的,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

楼主(2018-06-25):
你这个是CP1系列的吧?我的是cj1m的,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
没用过这种方式,学习学习
欧姆龙的回原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