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智能模块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8-05-23):
我从现场用GX developer软件上传上来一份程序,Q02HCUP,还有Q38ADI智能模块,而且安装了一个GX configurator AD,但是打不开智能模块的参数设置画面。提示不支持此PLC.
是AD模块版本太低吗?哪里可以下载最新的?

网友A:
为何不用work2

楼主:
当初不知道有works2,用developer上传下来的。但是现在用works2打开后,在智能模块菜单里也没有智能模块列表。怎么解决?难道需用works2上传一份?主要是设备在广州,人在东北。不然我就直接用works2上传了。没人知道configurator AD这个软件包吗?客服都说他不知道。

网友B:
你仔细看下程序,,有可能是都写在程序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下程序,,有可能是都写在程序里了
我看了,程序里没有读取寄存器的程序,直接MOV的(见图)。所以应该是通过设置分配的地址,但现在我无法打开智能模块设置页面。

网友C:
读程序的时候,模块好像也要读下来吧

网友D:
有智能模块还是用GX WORKS去连接PLC,下载的程序里面有智能模块的一些设置参数。developer看梯形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