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求助:触摸屏显示data has been broken.please instald the comm-driver;这是怎么回事?
  • 下载积分:+1(wangyongtang) 你好,中达优控公司 新推 ..

网友A:
    什么型号的
  • 下载积分:+1(wangyongtang) 你好,中达优控公司 新推 ..

网友B:
    日期已被删除。请安装COMM驱动程序。

    如果是data 那就是数据 已经被删除。

    装一个OS,再写入工程看能用不
  • 下载积分:+1(wangyongtang) 你好,中达优控公司 新推 ..
  • 特别提醒大家:

楼主:
    写错啦,是data
  • 下载积分:+1(wangyongtang) 你好,中达优控公司 新推 ..

楼主:
    问题是我没有源程序,改怎么办呢
  • 下载积分:+1(wangyongtang) 你好,中达优控公司 新推 ..

网友C:
    没有源程序,可能需要重写了。

楼主:
    GT1050屏--232--FX2N

楼主:
    这就是所谓的掉程序,破解了屏程序,重新安装OS和工程,已经凑合用

网友D(2022-01-11):
    格式化触摸屏操作,断电情况下按住触摸屏右下角不放上电,触摸屏即可格式化。再重新下载BootOS,断电重启后再下载程序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格式化触摸屏操作,断电情况下按住触摸屏右下角不放上电,触摸屏即可格式化。再重新下载BootOS,断电重启后再下载程序即可 [attachment=263598]

    能解上传密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