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链接寄存器b的问题

楼主(2018-05-23):
各位大师,请教下三菱q系列的三菱链接寄存器b如何从1个plc对应到另一个plc,它们的地址是怎么对应的,在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大师在哪里/

网友A:
网络参数,CC-LINK里面
下载积分:+2(东敏123) 真诚感谢!

楼主:
但是我的参数上只是设置了XY,并没有设置B啊,但是B在哪里衔接的呢

网友A:
设置XY有什么意义?

楼主:
输入输出也要衔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