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现在欧姆龙PLC和三菱伺服电机接上了。简单的测试转动的程序怎么写啊。求大神写个简单的

网友A:
好像三菱的伺服电机只能用三菱的伺服放大器驱动。伺服电机不能用plc驱动。
你的omron的plc怎么接三菱伺服电机?你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插头剪断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三菱的伺服电机只能用三菱的伺服放大器驱动。伺服电机不能用plc驱动。
你的omron的plc怎么接三菱伺服电机?你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插头剪断了吗?

伺服放大器有接啊,接上直接发脉冲就可以了嘛

网友B:
写一个ACC 或者 SPED试试呗

楼主(2018-07-09):
学好了 传一下。。
附件: 欧姆龙程序.rar (4 K) 下载次数:518
  • 下载积分:+1(ddybfl)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