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请教各位大神
   序号1到20,对应奇数1到19,怎么做?
有知道的请指教下。

网友A:
被2整除的为偶数,余1的为寄数。

网友B:
2进制起始位为0则是偶数,为1则是奇数,

网友C:
20之内只有10个奇数,1,3,5,,,,17,19
序号1到20,有20个位置,怎么对应?后面留10个空位?

设:序号 为 N
则 存储奇数值 = 2×N-1

网友D:
想怎么对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