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伺服z轴回原点时会先正转半厘米左右,再反转回原点,求解

楼主(2018-05-23):
轴回原点时会先正转半厘米左右,再反转回

网友A:
是什么回零方式?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是的!看看回零方式设置

网友C:
看看回0方式

网友D(2018-07-06):
你这个好像是自动找点方式

网友E:
是有这种回原点,

网友F:
高大上,谢谢老师分享

网友G(2018-08-07):
这种方法是防止电机已在负方向直接回零会超程。

网友H:
看设置,有的直接回原点,有的会先做一些预热动作
QQ:611369538

网友I:
防止超过行程
工控小子

网友J(2018-10-26):
这种方式回原点比较保险,防止超程。

网友K:
是不是回原点的时候就在原点上,

网友L:
这种回原点的方式有防止超程/还能控制走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