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3):
关于伺服回原点的一些疑问:1# 原点回归在接线是接3个信号 (两个极限和原点信号) 原点带dog搜索是几个信号 3个还是4个???
                                                    2#那种找原点准确点,一般都是负值 是否要用绝对指令走完这一步???
                                                    3#回原点两种指令找到的是机械原点还是程序中的原点?????
                                                    4#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回原点找不到位的话 下面用绝对指令好 还是相对指令好?????

哪位大神可以给一个回原点的程序学习一下吗  最好三菱的  ,准确的找到原点的程序  !!!!!!谢谢
  • 下载积分:+1(阿维59) 真诚感谢!

楼主:
    哪位路过的大神看到解惑一下  拜谢!!!!!!!!!!!!!!!

网友A:
    一般有原点信号的回的都算是机械原点  回原点ZRN和DSZR 没有说哪个准 哪个不准的 回原点的最后的方式是一个的 都用到回原点指令 但是之前的动作你可以自己设计的 或者自己设计回原点指令

网友B:
    1# 带dog点的原点复归时,有的PLC要求是3个(CW限、CCW限和dog),但多数PLC都要求是4个(CW、CCW、dog和原点),起始dog点就是原点接近点,使用带dog点的原点复归时,一般是当dog点传感器检测到检知片之后开始减速,然后到原点时停,像三菱Q系的QD75的定位单元的话,一般是设dog后多少距离是原点位;
    2# 如果是使用常规的原点复归的话,多数PLC都带有原点中间方式,就是检知片会在传感器两侧移动2次,检测出检知片宽度,然后计算出检知片中点的位置,再低速移动到检知片中点的位置,并给当前位置值清零;目前很多PLC都带有初始位置设定功能,并可以根据需要设定是否自动返回初始位置,如果选择自动返回,当伺服原点复归完成后,会自动移载到设定的初始位置坐标,这个功能起始主要是为了在整机(伺服/步进模组较多时)原点复归时,各模组之间避让用的;
    3# 一般的脉冲控制方式的定位单元进行原点复归的话,主要是返回软件原点,即指示会将对位单元的当前坐标清零,不过目前很多PLC的定位单元都有编码器清零输出,把它和伺服的编码器清零输入连接后,就可以清除伺服编码器的当前脉冲值,也就实现了返回机械原点的功能;或者是使用总线式定位单元,并用绝对值式编码器伺服,也可以解决返回机械原点的功能;
    4# 实际应用中出现原点不到位的几率很低,一旦发生原点找不到位的情况时,会严重影响伺服/步进模组的定位精度,所以当出现原点不到位的情况时,必须要排查原因,否则在设备运行时难免会发生不该有的机械碰撞等故障。
  • 下载积分:+1(明月松间照)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qinliang998)
  • 下载积分:+1(学者来)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上,如果直接用fx系列plc自带的脉冲输出控制伺服,是不是不需要机械原点传感器,如果是运动过程中伺服断电增量式编码器断电也不受影响?是靠plc记住自己发过的脉冲数,然后返回到原来的位置吗?这点有点不太清楚,麻烦指导

网友D:
    无论用什么方式回原点    原点传感器是必须要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楼上,如果直接用fx系列plc自带的脉冲输出控制伺服,是不是不需要机械原点传感器,如果是运动过程中伺服断电增量式编码器断电也不受影响?是靠plc记住自己发过的脉冲数,然后返回到原来的位置吗?这点有点不太清楚,麻烦指导

    原点传感器是必须要加的,虽然有些PLC在断电之后是可以将当前脉冲值保存的,但是在断电之后很难保证没有人为的动过伺服/步进模组,导致实际的机械位置发生变化。
    在运动伺服控制系统中,dog点可以不用(除了个别定位单元只有dog输入没有原点输入),但是原点信号是必须要有的。
    另外,在对运动伺服进行控制时,如果系统断电,不管使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还是绝对式编码器,当系统重新上电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对伺服进行原点复归。
  • 下载积分:+1(东敏123) 真诚感谢!

网友E:
    这个得看你用的是什么马达和控制器,便宜的,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无需感应器。用撞块式来进行回原点操作。对于这种马达,就要设好它的软限位。它可能一个感应器也没有。工作位设好后。把软限位设好。就可以了。

网友F:
    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G:
    请教下,3楼的CW限 CCW限与伺服里面的POT NOT区别?
    小姐姐骚啊

网友H:
    讲的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I:
3楼说得太好了!

网友J:
回原点这个问题有很多方法。
在丝杆中,先往正方向走一下,再往负方向回原点,走到原点信号打开再往正方向慢速移动,当原点信号关闭便是零点。这样可减小一些机械上的误差。
我在锁芯自动装配机上运用这方法回原点,运行了3年了,一直都稳定。

网友K:
对于伺服电机不需要传感器就可以原点回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