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4):
为什么的视图里面,字符扩大是灰色的,无法扩大

网友A:
已经是最大啦

楼主:
但是字还是很小,比别的程序的字小多了

网友B:
你图片的  字符大小  上面的还有   放大 缩小 选项的,修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片的  字符大小  上面的还有   放大 缩小 选项的,修改一下就行了。

改那个我的所有程序就不能全屏显示了,就要拖动下面的光标查看右边的程序

网友C:
字符大小只有两种,再要大只能缩放比例加大了

网友D:
建议实用默认字体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ctrl+滚轮能放大呀

网友F:
视图-----软元件注释显示格式-----梯形图-----注释(行数:2   列数:8);梯形图(梯形图的显示触点数:21触点)    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设置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下载积分:+2(东敏123)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视图-----软元件注释显示格式-----梯形图-----注释(行数:2   列数:8);梯形图(梯形图的显示触点数:21触点)    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设置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