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PLSY和DRVA,DRVI能不能混用

楼主(2018-05-24):
在同一个程序中,如Y0用PLSY,Y1Y2用DRVA,DRVI,会不会出错?有没有用过的。谢谢!!!

网友A:
Y0,Y1,Y2可以同时用不同的指令发脉冲;同一输出点只能用一种指令发脉冲,无法同时用不同指令发脉冲

网友B:
脉冲口是单行道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