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能不能直接接入火线和零线??

楼主(2018-05-24):
精研的调速电机,调速器弄丢了。不要求转速和方向的话,直接接入220V交流电!
但是没有电容。这样子电机能不能工作?会不会烧??
我是菜鸟。

网友A:
没电容 怎么启动啊。。。。。。。

网友B:
没有运转电容是不会转的,市场上买个电容,电机铭牌上一般有注明电容规格,不用调速器是可以用的。

网友C:
加个电容直接接单相电,也可以转的,只是没了调速的功能

网友D:
加上电容,有些还带刹车的(要接上),而且不接调速器好像是最快速度运行

网友E:
不给电机适配电容是启动不了的 不加调速就是最大转速运转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还是加个黑色四方形的无极电容吧,就是吊扇里面的那种黑色的无极电容,这种电机应该是三根引出线吧,电机运转方向的话关键是看你的零线往电容的哪个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