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順便請教一點小問題

楼主(2018-05-24):
最近剛接觸伺服 想要一個XYZ三軸伺服走九宮格的實例 有沒有大神可以幫幫忙
萬分感謝

网友A:
轴的坐标点走完当前点计算下一个点的位置再走 就这样
至于横着走还是竖着走 看你先动哪个轴
Z轴定高只需每次点走到位然后走定长就行 不定高跟XY一样计算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