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装置或元器件可以把运动中的检测的速度转换为脉冲输出

楼主(2018-05-24):
有没有一种装置或元器件可以把运动中的检测的速度转换为脉冲输出,谢谢

网友A:
装个增量式编码器也叫相对式编码器就Ok了

网友B:
编码器了

网友C:
一群土豪啊 我都是一个圆形铝片打一圈的孔 再加个U型光电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群土豪啊 我都是一个圆形铝片打一圈的孔 再加个U型光电开关
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群土豪啊 我都是一个圆形铝片打一圈的孔 再加个U型光电开关
跟编码器原理是一样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群土豪啊 我都是一个圆形铝片打一圈的孔 再加个U型光电开关
电机要反转的话就很尴尬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群土豪啊 我都是一个圆形铝片打一圈的孔 再加个U型光电开关
这样好像不是很精确吧

网友A:
要想精确在铝片上均匀地多打点孔,打上千或者上万个孔U型光电装两个好区分正反转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群土豪啊 我都是一个圆形铝片打一圈的孔 再加个U型光电开关
这种方式遇到高转速的时候,光电的相应可能就不够了,最好的方法还是用增量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