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4):
电机型号:  MR-JE-B
定位控制方式: 两轴插补
情况说明:两台电机共用一个原点信号;电机垂直方向同步运行;两台电机参数一致
现象:插补运行时由于某种原因电机有时会出现停止位置不一样的情况,导致两台电机高度不一致,出现这个情况后,我手动将电机调至同一高度,此时电机的位置地址不一样,然后我开始回原点,当原点信号触发时,两台电机同时减速至爬行速度,当原点信号丢失后,其中一台电机停止,另外一台会继续爬行一段距离再停止,导致电机还是存在高度差,和手动调整前一样。  然后我继续手动调平,然后将电机运行到离原点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再次回原点,然后人为触发一次原点信号,持续触发时间比较短,此时电机会同时减速同时停止。   然后可以正常回原点了。      所以我比较迷茫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求大神分析解惑一下

网友A:
你回零用的是零点信号吧?

网友B:
用一个伺服的AB相脉冲给另外一个伺服呢  然后用另外一个轴做跟随运动 要不就2个轴单独回原点 然后在运动到同一位置后 再用查补指令

网友C:
你这个方案运行了多久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港真 我公司就是这样的 一个主要的 一个是副的 也是同步回原点,但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你这样的问题
看来我有空需要详细了解一下程序才行
我这边用的是MR-J4-B QD775MS4

网友E:
公用原点信号,当两个一起回原点的时候,感应到原点的时候算谁感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用原点信号,当两个一起回原点的时候,感应到原点的时候算谁感应的?

都算原点啊   我把两台驱动器上的dog信号接到同一个x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伺服的AB相脉冲给另外一个伺服呢  然后用另外一个轴做跟随运动 要不就2个轴单独回原点 然后在运动到同一位置后 再用查补指令

用过你说的这种控制方式,效果不好,速度快同步性更差了,由于两台电机是刚性连接,出现高度差就会憋劲,用两个原点信号的话更加不好保证两台电机同时感应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方案运行了多久

运行时间不是很久,是一台实验机

网友F:
两个公用一个原点,假设一个先到了,那另一个是不是在没到原点的情况下,程序也认为是到原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公用一个原点,假设一个先到了,那另一个是不是在没到原点的情况下,程序也认为是到原点了

对啊  所以同步性比较重要

网友G:
你采用的哪种回原点的方式,如果你了解回原点的过程你就知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可以用同步控制模式,回零的时候主轴DOG原点回归,同步轴是数据设置式原点回归,等主轴回零完成后,同步轴再一次启动数据设置式方式把当前机械值和进给值清理,两周做同步就行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你手动触发能同时回原点成功,此时距离原点较远。 你用原点信号触发,会有误差,。那你有没有考虑机械上有没有问题?垂直轴的原因也要考虑下

网友I:
既然两个轴是同方向同步运行,那就不要用插补了,用主从轴的方式,带传感器的轴作为主轴,另外一个作为从轴,这样从轴是永远会跟随主轴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