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U与3U 伺服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25):
原来我是用FX3U与伺服控制MR-JE-40A进行接线的,现在我换成FX5U的 与伺服控制MR-JE-40A还是按原来的接线方式和程序控制方式 能通用吗?有2台伺服~

网友A:
可以的,没什么区别
我原来是用的NPN的3U 现在要用PNP的5U 伺服型号是不是不用变?只要改一下 下面电源的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我原来是用的NPN的3U 现在要用PNP的5U 伺服型号是不是不用变?只要改一下 下面电源的要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