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伺服电机同步控制

楼主(2018-05-25):
一台龙门设备,XYZ共四个伺服,XY插补控制,X轴一台伺服,Y有两台伺服,Z轴一台伺服,PLC 是Q03UDECPU,定位模块是QD75D4N,伺服电机是J4系列的,我想请问怎么控制Y轴的两台伺服电机同步运行

网友A:
Y轴的 两台 直接并在一起 试试看!

网友B:
见过别人做的双Y轴,双丝杆一个滑块,直接就是用两路脉冲控制两个电机,至于同步估计也就是两条脉冲指令同时执行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两轴直线插补好了
Y轴有两个伺服,要同步啊,包括原点极限只在一个轴上

网友D:
QD75系列可以同时启动轴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为什么不用qd77ms4 支持四轴凸轮,你都j4了用总线伺服啊
QD77MS支持跟随控制吗

网友F:
QD75系列就可以满足同时启动轴
我的意思是两个Y轴怎么跟一个X轴插补

网友G:
我们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X和Y方向各一个电机,用一根同步带控制,算出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一般是一个定值

网友H:
插补控制咯 一个是轴基准速度 一个是合成速度

网友I:
楼主的伺服是A系列的吗?如果是B系列,可以考虑加个运动控制器做凸轮同步

网友J:
弄个QD77MS定位模块,2个Y轴设置成同步模式即可
QD77MS没有玩个,不怎么熟,而且要换电机,控制模块

网友K:
两个Y轴之间是什么关系?可以用驱动器的脉冲输出接到另外一个伺服脉冲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