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问题严重!!!新版本的触摸屏软件打不开旧版本程序

楼主(2018-05-25):
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啊,

楼主:
好了好了,虚惊一场

网友A:
软件都是向下兼容的,所以这个问题不可能出现。。。

网友B:
对,向下兼容。遇到过用新版的软件打开了旧版的程序,然后就不能导入触摸屏了,这才尴尬。。。

网友C:
有碰到,新软件打开旧版本文件出现字体文件丢失,很多东西就没有了。

网友D:
一般是老版本的打不开新版本的,新的打不开老的,不多见。

网友E:
可以打开的,除非版本相差好几级,一般那也就是十多年前的了

网友F:
只遇到过用新版本打开旧程序,然后字体等好多东西没了

网友G:
台达的就是用新版本打开旧版本,字体异常,不能反编译

网友H:
装虚拟机,各版本各品牌软件分开虚拟系统装,永不干扰冲突,设好还原点,100%没问题
问题严重!!!新版本的触摸屏软件打不开旧版本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