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要求上位发一个脉冲,丝杆移动0.01mm。            步进选什么型号, 丝杆选多少螺距的。

网友A:
丝杆螺距选10mm的,驱动器设置为1000PPR。丝杆越细,步进的细分越大越精准。

楼主:
步进的步距选3.6度吗?
引用 网友A:
丝杆螺距选10mm的,驱动器设置为1000PPR。丝杆越细,步进的细分越大越精准。

网友B:
看资料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步进角越小精度越高,也就是丢步的时候产生的机械误差就会越小,目前市面上常规的步进角最小的是1.8°,即200脉冲转一圈的,然后再调控制器上的细分,细分越高,丢步时的误差就越小,不过调细分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有些控制器上标的细分表是安装200的细分倍率标的,即1、2、4、8等等(其定义实际为200×1、200×2、200×4、200×8等),但是目前多数的细分表都是标的200、400、800、1600、1000、1500、2000等等,其意思就是200脉冲/转、400脉冲/转等等,建议你用步进角为1.8°的,细分调到1000脉冲/转。但是要注意的是,低压步进(DC50V以下供电电压)在转速到达200rpm以上时,电机的输出转矩会直线下降,如果你的负载需要的转矩较大,且要求转速较高时,建议使用高压步进或交流步进。

网友D:
这精度,还是换伺服靠的住,步进转速上不来,细分太多容易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