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RT,详细见图片电路图!新手上路,请大师指引!
电小霸王

网友A:
看起來是沒有

网友B:
没有了,用12v小继电器,转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接触器的,控制动作频率要 调整慢一点一下。

网友C:
2楼正解!输出接DC12v小继电器,继电器常开触点去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控制动作频率要调整慢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了,用12v小继电器,转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接触器的,控制动作频率要 调整慢一点一下。

我不是很明白,那2个辅助触点不能用吗?为什么要用12v输出呢,12v输出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很明白,那2个辅助触点不能用吗?为什么要用12v输出呢,12v输出是干嘛用的?

那兩個輔助點是警報用的,13,14腳是這個控制器的輸出,上面有註明12V,接固態繼電器用的。
热心助人!

网友E:
没看明白,SSR直接接可控硅不就完事了吗,为什么还要接KM?目的不是控制温度吗,否则用继电器输出仪表就可以了

网友F:
不接SSR不行的,,普通继电器根本承受不了那样不停通断的频率,时间长了,继电器就烧了
这位老兄是过来人,哈哈!

网友G:
有12v的接触器

网友H:
你那11,12端子是什么功能?

网友I:
有的是电流控制,有的是电压控制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J:
既然是PID温控表,就不能用KM去控温的,即便是你用继电器转接了接触器,那么后果只有两种,一是烧继电器触点,二是烧接触器触点,我之前有些项目就是,以前的设计用温控表过PLC拖接触器,结果10个有8个都是接触器触点焊住了,要么就是接触器线圈烧了。PID控制的时候,实际温度越是接近设定温度的时候,输出的动作频率就越高,到时候不管是接触器还是继电器都承受不了的。
这老铁说的没错,最终没选这款温控。

网友K:
楼上正解

网友L:
11楼下正解!

网友M:
12V那两点不是输入的控制电压吗,2楼说的转不是很明白撒。

网友N:
楼上正解,普通继电器无法承受高频率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