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能PING
SD/RD灯闪亮
但是触摸屏不显示PLC的输出信号 例如一个灯
也不能由触摸屏一个按钮输入一个信号到PLC

路过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连接那,PLC站号要设置成2。  屏本身是1,PLC如果也是1就冲突了。这是最常见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端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连接那,PLC站号要设置成2。  屏本身是1,PLC如果也是1就冲突了。这是最常见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端口问题。

下面的是设置图片
如果PLC和触摸屏都是设置1的话 PING不通 触摸屏GOT站号设置了2才能PING通但是就是不能显示内容

网友B:
用的是哪个以太网模块,是不是端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连接那,PLC站号要设置成2。  屏本身是1,PLC如果也是1就冲突了。这是最常见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端口问题。
谢谢版主大大~是我的端口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哪个以太网模块,是不是端口错了

我用的是FX3U-ENET-ADP的适配器
之前端口没有设置对
设置了5556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C:
为什么是5556,还没玩过以太网模块

网友D(2021-08-12):
请问楼主和各位大师,GT1455调不出应用程序画面是什么原因?上载工程数据时,提示输入密码,不知道密码怎么办?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