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昨天机器正常运作中  突然跳出这个通讯不良   现在机器无法运行  各个连接线也重新接过  9孔接口重插  断电都还是一样   PLC上面第一个绿灯常亮  和第4个红灯常亮  plc是三菱fx3u-64M  触摸屏是威纶6070I   新手操机   求大神们指点          急!!!

网友A:
换连接线
恩   谢谢指点

网友B:
改参数了没,程序丢了没,线用表打过了吗
这些都是都是厂家设定的   自己没调过

网友C:
第一个绿灯代表电源正常,第4个亮红灯,表示plc出错了。
这种情况是检查哪里呢

网友C:
plc出错,停止运行了,重新停电 送电,如果还不能运行,也就是RUN绿灯不亮,可能是plc硬件出问题了。一般程序丢失,err红灯是闪烁的。
我把电闸都拉下来停几分钟 还是一样   红灯常亮  那个RUN 灯是不亮的   是不是需要换PLC了

网友A:
可能是plc的 CPU烧了 一开始以为你说的是触摸屏连接不上PLC的
触摸屏上面显示是 PLC  no response    昨天生产过程中  突然就停了

网友D:
把程序内存清空,看看第4个还亮不亮,如果还是亮,恭喜你,换PLC吧。

网友E:
plc故障,有可能是受潮或是尘埃太多,处理一下都会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程序内存清空,看看第4个还亮不亮,如果还是亮,恭喜你,换PLC吧。

这样的话,程序就没了。只有先把原程序读出来才能这么干 。

网友F:
第四個燈閃爍是程序故障,常亮則是CPU錯誤。

网友G:
PLC NO Repnse是指PLC无响应,也就是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根据楼主说明的情况,首先需要通过电脑连上PLC,看一下PLC报错的原因,多少错误都是可以消除的,如果消除不了,那就先将原程序备份,然后将PLC里的程序、设置都清空,如果还报错,那就换一个PLC,先只下载程序,不下载系统设置,如果下载程序后不报错,再下载系统设置看看,如果也不报错,那就说明确实是原来的PLC损坏了。

网友H:
碰到过用屏宏加密改变控制通讯协议的

网友I:
24V短路或者PLC坏了。

网友J:
急 桶装水威纶人机界面总是跳出PLC NO repo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