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伺服电机mr-j4-a与mr-j4-b有什么区别  增量式和绝对式有什么区别  那种不可以用绝对指令??

网友A:
,A系列是脉冲控制,B系列是光纤通信,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B:
電機的增量式/絕對式和指令的增量式/絕對式是兩件不同的事

電機的增量式/絕對式是指伺服電機編碼器的規格

增量式只有單圈位置記憶 , 絕對式有多圈位置記憶

簡單說 , 在斷電-->上電後增量式的電機記憶位置會消失為0 , 絕對式的電機記憶位置仍然存在(需使用電池)

以上說的位置記憶是指伺服驅動器對電機的位置記憶 , 並非控制器(如PLC)裡的記憶

至於增量式/絕對式的指令跟伺服電機的形式無關 , 都是可以使用的
漏型和源型怎么区别啊

网友C:
哥  什么意思啊

网友D:
一个脉冲一个光纤,一个便宜一个贵

网友E:
1. A的是脉冲控制型的,就是通过PLC的高速脉冲输出接口控制驱动器使伺服电机运转的;B的是光纤总线式的,就是通过光纤,把定位模块和多个伺服驱动器串联起来,使用通讯的方式来控制驱动器使伺服运转。脉冲型的在PLC中显示的当前位置其实是PLC发出的脉冲数,而总线式的因为是和驱动器进行通讯,所以显示的当前状态都是驱动器的当前状态;
2. 增量型和绝对型的分两种情况,一是增量指令控制和绝对指令控制,是指PLC对驱动器进行控制时的方式,增量指令控制是指以当前位置为零点移动多少脉冲量,如用增量控制方式移动1000脉冲,即以当前位置为基准,正向移动1000脉冲,如果是移动-1000,则是以当前位置为基准,反向移动1000;绝对指令控制,是指以原点复归后的原点位(绝对零点位)为基准,移动到指定的位置,如用绝对控制方式移动1000,则不论当前位置在多少,都会移动到以原点位为基准的1000的位置,如果当前位置为1500,则伺服会反向移动500,到达以零点位为基准的1000的位置。增量型和绝对型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指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形式,分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值型编码器,目前市场上应用较广泛的绝对值型伺服电机实际上是在增量型编码器上加了一组电池,即当驱动器断电后,由电池给编码器单元供电,使编码器单元在伺服断电的情况下仍能记录当前脉冲值。
3. 无论是增量型伺服电机,还是绝对值型伺服电机,都能够使用增量型控制方式和绝对型控制方式进行控制,因为真正的控制是通过PLC进行控制的,即使是增量型伺服电机,其编码器反馈的当前脉冲,也是通过分频后计算出的脉冲值,如果需要通过该脉冲值进行定位的话,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计算才行。
4. 楼主后来问的源型和漏型的问题,其实是各个PLC厂家的叫法而已,源型实际上就是PNP型,源型输入就是PNP输入(高电平输入),此时PLC输入的公共端(COM端)应该接0V,即当输入信号为24V时,PLC识别为ON,而当输入信号为0V时,PLC识别为OFF;源型输出就是PNP输出(高电平输出),此时PLC输出的公共端(COM端)应该接DC24V,当PLC的输出ON时,输出点与0V端之间的电源为DC24V,当输出为OFF时,输出点与0V端之间的电压为0V。漏型输入就是NPN输入(低电平输入),此时PLC输入的COM端应接DC24V,即当输入信号为0V是,PLC识别为ON,而当输入信号为DC24V时,PLC识别为OFF;漏型输出就是NPN输出(低电平输出),此时PLC输出的COM端应该接0V,当PLC输出为ON时,输出点与DC24V之间为24V,当输出为OFF时,输出点与24V之间为0V。

网友F:
解释的详尽而全面

网友C:
都能用绝对指令。PLC指令和是什么电机无关。

网友G:
正解
引用 网友E:
1. A的是脉冲控制型的,就是通过PLC的高速脉冲输出接口控制驱动器使伺服电机运转的;B的是光纤总线式的,就是通过光纤,把定位模块和多个伺服驱动器串联起来,使用通讯的方式来控制驱动器使伺服运转。脉冲型的在PLC中显示的当前位置其实是PLC发出的脉冲数,而总线式的因为是和驱动器进行通讯,所以显示的当前状态都是驱动器的当前状态;
2. 增量型和绝对型的分两种情况,一是增量指令控制和绝对指令控制,是指PLC对驱动器进行控制时的方式,增量指令控制是指以当前位置为零点移动多少脉冲量,如用增量控制方式移动1000脉冲,即以当前位置为基准,正向移动1000脉冲,如果是移动-1000,则是以当前位置为基准,反向移动1000;绝对指令控制,是指以原点复归后的原点位(绝对零点位)为基准,移动到指定的位置,如用绝对控制方式移动1000,则不论当前位置在多少,都会移动到以原点位为基准的1000的位置,如果当前位置为1500,则伺服会反向移动500,到达以零点位为基准的1000的位置。增量型和绝对型的另外一种情况是指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形式,分增量型编码器和绝对值型编码器,目前市场上应用较广泛的绝对值型伺服电机实际上是在增量型编码器上加了一组电池,即当驱动器断电后,由电池给编码器单元供电,使编码器单元在伺服断电的情况下仍能记录当前脉冲值。
3. 无论是增量型伺服电机,还是绝对值型伺服电机,都能够使用增量型控制方式和绝对型控制方式进行控制,因为真正的控制是通过PLC进行控制的,即使是增量型伺服电机,其编码器反馈的当前脉冲,也是通过分频后计算出的脉冲值,如果需要通过该脉冲值进行定位的话,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计算才行。
4. 楼主后来问的源型和漏型的问题,其实是各个PLC厂家的叫法而已,源型实际上就是PNP型,源型输入就是PNP输入(高电平输入),此时PLC输入的公共端(COM端)应该接0V,即当输入信号为24V时,PLC识别为ON,而当输入信号为0V时,PLC识别为OFF;源型输出就是PNP输出(高电平输出),此时PLC输出的公共端(COM端)应该接DC24V,当PLC的输出ON时,输出点与0V端之间的电源为DC24V,当输出为OFF时,输出点与0V端之间的电压为0V。漏型输入就是NPN输入(低电平输入),此时PLC输入的COM端应接DC24V,即当输入信号为0V是,PLC识别为ON,而当输入信号为DC24V时,PLC识别为OFF;漏型输出就是NPN输出(低电平输出),此时PLC输出的COM端应该接0V,当PLC输出为ON时,输出点与DC24V之间为24V,当输出为OFF时,输出点与24V之间为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