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H定位不准讨论

楼主(2018-05-25):
现有XH系统一套,CH0和CH1控制伺服轴(松下伺服),CH2和CH3控制步进;
1、设备进来控制电源已用滤波器隔离电网;
2、各电器也良好接地;
3、脉冲控制信号线也都用了屏蔽线连接;
现在问题是:运转多了(10次)以上后会发现有累积公差,请教各位还有哪些因素造成丢脉冲?
说明:机器本体接了0V,因为有个检测信号需要与机台连接才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信号造成的!
谢谢各位!!

网友A:
首先要看你是伺服还是步进定位不准,因为步进丢步是不会有报警的,还有就是步进会有一定的累积误差的,1.看机械结构是不是右松动,2.脉冲信号的电源做独立电源,不要跟感应器那些用一个电源。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楼主:
伺服比较明显!
步进偶尔会运转不顺畅!!

网友B:
松下伺服定位不准的情况很多人都遇到过。

网友C:
松下PLC没有问题. 6轴 4轴做了一年多也没问题.

楼主:
我估计是信号干扰到的!!机台接了0V,肯定是有影响的!!
真想不到其他的问题了!!

网友D(2018-07-10):
试下隔离变压器给控制电源
哈哈哈哈哈……

网友E:
我之前遇在不同的项目分别遇到过的两个情况:1,松下旧款PLC驱动三菱J2伺服,出现丢步,监控J2到每次少接收一个脉冲,后来初始化J2所有参数后解决。2,松下FPXH驱动某国产步进,丢步。排除所有外在原因后寻求步进厂家的技术支持,后来转来转去转到一个新来的工程师的电话,他说很多人反映松下新款PLC驱动他们的步进确实丢步,说要寄回去给他们整一下(具体整了什么未知),后来寄回去整过之后解决问题!

网友F:
松下的伺服我用过好多,配三菱的PLC没有见到过你说的现象,松下配松下的伺服,我听我朋友他们说是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G:
是初次开发呢还是,单独一个台呢,我遇到过定位不准是由于传动问题,跟电气没关系的

网友H(2018-09-12):
楼主说不准讨论

网友I:
上星期也是松下FPXH-40T控制松下A6 3轴,不稳定 开始10次是走少.10-20次稳定,30次后一直每次多2脉冲.什么屏蔽线.滤波器方法想尽了,搞不好,后面换三菱FX3G.伺服还是松下A6的 接线参数也没有改动完美解决, 郁闷.

网友J:
松下的确实有这种奇怪的问题。具体是哪里不行,只是按常理去处理。毕竟还是脉冲输出时的一些限制。避开一些细节问题会好一些。比如说,同时启动独立轴。可能就有问题。所以尽量避免这种同时启动。给它个时间差。三菱的fx同时启动也是0.1秒的间隔好一些。小型机是要注意一些。

网友K:
如果越走越少可能是传动机构的间隙导致,要做间隙补偿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松下的确实有这种奇怪的问题。具体是哪里不行,只是按常理去处理。毕竟还是脉冲输出时的一些限制。避开一些细节问题会好一些。比如说,同时启动独立轴。可能就有问题。所以尽量避免这种同时启动。给它个时间差。三菱的fx同时启动也是0.1秒的间隔好一些。小型机是要注意一些。

同时启动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