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 v5.5打不开仿真是怎么回事?有大佬遇到过这情况不

楼主(2018-05-25):
(无正文)

楼主:
上图被吃了
刚刚说错了,仿真能打开,就是程序下载不进去,点了下载之后弹出个提示框“无法通过在线接口访问模块CPU"

网友A:
先打开仿真,在下载
谢谢大佬,找到问题了,是仿真上面的接口没设定好,设置成PLCSIM(MPI)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