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PG问题

楼主(2018-05-25):
大家好;请问FX3U-1PG定位模块与台达B2的驱动接线问题。模块中的PG0+和PG0-接零点信号而且和驱动相连接,那么这个开关怎么接线啊。请高手指教。急等!

网友A:
采用漏型接法的多!
顺便接,那种接法有信号就用那种!
不会烧的!

楼主:
谢谢!这是与驱动的连接但还要外接开关啊,是不是接近开关的输出线接到PG0-就行了呢

网友B:
这只是一个回原点的信号,可接可不接,看你实际情况需不需要回原点。做好硬限位就行

网友C:
零点信号是伺服那边给的,一般不接,主要是伺服复位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