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脉冲输出设置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05-25):
初次使用FX5U,在对脉冲设置时,单位选择电机系统0,但其下面每转脉冲数,每转移动量,都是脉冲数,请问每转脉冲数-----与--每转移动量有什么区别,都是脉冲,两者设成一样还是不一样?这问题有点困扰,请教各位朋友,如图

网友A:
一个是脉冲单位,一个是工程单位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每转脉冲数:是指伺服电机正常情况下每转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 每转移动量:是指伺服电机每转一圈时向前移动多少距离。如果你丝杆的螺距是5mm,那么你的伺服电机每转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数的话,那你的伺服电机转一圈后工作台就向前或向后移动了5mm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