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请教大师们:220V单相电机的调速器上怎样接一个电容实现恒速?
我现在的220V单相电机用一个调速器来带动下料皮带运转,这个调速器上本身有旋钮,可以通过旋转旋钮实现调速,但是现在客户要求不需要调速,听说在调速器上接一个电容就可以实现恒速。有哪一位大师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请告诉小弟一下,最好能把原理图画出来,谢谢!!

网友A:
单相调速器就可以恒速,这是客户有意叼难

网友B:
什么都不用加,直接调速器调到想要的速度,把调速旋钮用胶粘住。
那个客户要么是250,还想装B,要么是故意刁难你,想你的好事。
你直接打它一顿就什么毛病也没有了。

楼主:
这个客户今天又说了,这个根本就不需要调速器,要求把调速器拆掉,用电容来实现恒速。有没有那位大师知道220V单相电机怎样接一个电容实现恒速啊

网友C:
单相电机本就要电容启动或运行,启不到恒速

网友D:
直接接上不就是恒速吗?
要电容不是用来恒速的 是用来换向的
有中间抽头?
最讨厌这种客户 有调速器还不行 还不要调速器

哎,老板  我要买一辆宝马轿车  把轮毂给我撤了 要跑起来不颠簸的

网友E:
电容接启动绕组上吧
心若放晴,何惧风雨!

网友F:
1.单相电机本來就恒速。(除非負載>輸出)

2.电容--启动或換向。與恒速無關。

3. RPM=120 f/P  (f:頻率   P:極數)  沒有電容。

网友G:
单相异步电机的电容是启动用的,不用调速的话,直接用一个接触器就可以了,两根火线上接启动电容,其中一根火线和零线(电机的公共线)接AC220V就可以了,如果电机反转,就把火线调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明显是客户故意找茬的,这种事多了,回头你改成直启之后又会说这个速度太高了,要求把速度降下来一点再保持恒速。

网友H:
都是慢慢的套路,这是要折腾死你的前奏。每提一个要求你告诉他需要钱啊,只要有钱随他怎么提要求。

网友I:
引用楼主zhou1985于2018-05-25 21:38发表的 请教大师们:220V单相电机的调速器上怎样接一个电容实现恒速 :
请教大师们:220V单相电机的调速器上怎样接一个电容实现恒速?
我现在的220V单相电机用一个调速器来带动下料皮带运转,这个调速器上本身有旋钮,可以通过旋转旋钮实现调速,但是现在客户要求不需要调速,听说在调速器上接一个电容就可以实现恒速。有哪一位大师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请告诉小弟一下,最好能把原理图画出来,谢谢!!

楼主你好!就是两个或多个电容相连接,不同的接线方式输出的电流值不一样,比如家用风扇的调速上就是用这种---你可以参考!只要输出电流保持一致就达到恒速了---------另外你的客户可能是根据工艺要求怕员工乱去调整(这样做某些产品可能就达不到要求------比如滴胶系统)------这个有情可原!

网友J:
客户的意见就是我们的目标,前提给钱就办。

网友K:
调速旋钮就是一个电位器(可调电阻),调速到想要的速度,测量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然后把这个电位器拆掉,焊接一个电阻值相当的普通电阻。

网友L:
有钱怎么都行,没钱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M:
哈哈有病
工控人加油

网友N:
问他加钱 直接换一套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调速旋钮就是一个电位器(可调电阻),调速到想要的速度,测量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然后把这个电位器拆掉,焊接一个电阻值相当的普通电阻。
我也是这样想地!

网友P:
调到合适就折掉调节手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