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5):
三菱FX3U跟FX3U-4AD,写模块地址用U还是K?例如第一个用U0还是K0,对应的模块第一个参数用G1还是K1,还有那位朋友有FX3U-4AD的使用手册发我一份(邮箱:weidaoluo@sina.com),找不到那里有下载的。谢谢!!

网友A:
兩個都可以
記得 u g是配合
讀寫不要搞相反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引用楼主weidaoluo于2018-05-25 22:58发表的 三菱FX3U跟FX3U-4AD,写模块地址用U还是K :
三菱FX3U跟FX3U-4AD,写模块地址用U还是K?例如第一个用U0还是K0,对应的模块第一个参数用G1还是K1,还有那位朋友有FX3U-4AD的使用手册发我一份(邮箱:weidaoluo@sina.com),找不到那里有下载的。谢谢!!

使用MOV指令用U/G,使用FORM/TO指令用K。

Good Luck~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很清楚。。。

网友D:
楼上说得很对,正解

网友E:
Un\Gn,Un表示站号,Gn表示缓存区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