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6):
公司的涂装车间十万级送风,由于过滤耗材堵塞导致送风量、风压改变破坏内循环,原本都是车间部门目视化判定,随意性很大非常不靠谱,为其安装自动判定装置,对比其底面送风更换前后的效果

网友A:
过滤器一个压差表搞定。

楼主:
机械式压差表也装过,观察很不方便(送风柜装的很高,机械式如果想在地面读取就得接5米左右的气管,灵敏度会大幅下降),更要命的是有数值没法直观自动判定,车间为降低成本耗材能省则省,但喷台送风效果不好又会嗷嗷叫,很扯皮。我现在做的是采用数字通信,远距离读取,会根据不同的设定值自动判定,同时现场整个大屏自己看着,用数据还原现实(亮点就是那排色标显示区,红色让看到的都不爽)

网友A:
不错,用数据说话,

网友B:
用个压差开关,报警信号接到车间,让车间响个不停,不是很简单?
或者压差传感器,接地面仪表表头,报警输出,让车间响个不停,不是很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个压差开关,报警信号接到车间,让车间响个不停,不是很简单?
或者压差传感器,接地面仪表表头,报警输出,让车间响个不停,不是很简单?

整个大屏幕,数据实时读取,看起来“高大上”,好歹也沾了点智能制造的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个压差开关,报警信号接到车间,让车间响个不停,不是很简单?
或者压差传感器,接地面仪表表头,报警输出,让车间响个不停,不是很简单?

实际些!

网友A(2018-07-13):
朋友发个压差表型号看看

网友E:
朋友发个数显压差表型号给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机械式压差表也装过,观察很不方便(送风柜装的很高,机械式如果想在地面读取就得接5米左右的气管,灵敏度会大幅下降),更要命的是有数值没法直观自动判定,车间为降低成本耗材能省则省,但喷台送风效果不好又会嗷嗷叫,很扯皮。我现在做的是采用数字通信,远距离读取,会根据不同的设定值自动判定,同时现场整个大屏自己看着,用数据还原现实(亮点就是那排色标显示区,红色让看到的都不爽)

我和你用的是一样的差压计

网友G(2021-04-30):
高大上
分享用压差法自动判定过滤器堵塞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