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6):
  三菱J4-B 需要走一段圆弧插补。圆弧见图。  手册有两种定位方式,辅助点,或者中心点。
我用的是辅助的的方式,但在通过程序计算点的时候需要用到勾股定理计算。  见图。
结果是带小数点的。但是指令上面浮点数转换BIN时,会舍去小数位。但是我就是需要小数位的数值。
有无合理建议?

问题,在做开平方根的指令上面只有浮点数可开平方。浮点数转换出来又舍小数了。
有尝试把浮点数扩大1000倍(常数1000也做过浮点数转换),但是结果是PLC报警。

定位方式不管是选择辅助点还是中心点好像都要进行这种计算

网友A:
定位模块参数中是可以设置毫米的,带小数一样跑
我设置的就是毫米,但是实际数据写入到寄存器中要放大10000倍,20000MM写入到寄存器放大再做计算。就行不通了。

网友B:
能不能将参数扩大1000倍,传输进去,然后改单位um?
有试过扩大,寄存器超出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