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2软元件注释灰色无法编辑

楼主(2018-05-26):
三菱GX works2软元件注释灰色无法编辑

网友A:
程序备份时没选择注释,叫你个方法,新建个项目把程序复制过去就可以了,好了说一声

网友B:
你可以全部编译完成后再试一下,估计是程序有没有编译的地方

网友C:
描述:这样子进去是注释不了的
描述:注意这个点亮了这支笔
描述:然后就可以注释了,如1111
楼主请看下图(顺序错了,先看第三个图,再图2最后图1;
若下图还不行,则有可能是你不小心点了哪里给设置了;那么需要把程序复制一下,彻底关闭软件,再按这个步骤就可以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