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相同变量不能出现在同一网络中吗?

楼主(2018-05-26):
松下相同变量不能出现在同一网络中吗?编译老是出现警告。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只是警告,不是错误,指示提醒你同一个网络里多次重复出现同一个变量,相当于告诉你可能存在影响程序运行稳定性的风险,如果是错误的话,就必须要进行修改了。
这个只是在同一个网络里重复出现同一个变量的警告而已,有些PLC在同一个程序块中多次重复出现同一个变量都会有类似的警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