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6):
FX3UPLC,左邊帶一個FX3U-ENET-ADP用于(無線)讀/寫PLC,右邊帶一個FX3U-ENET-L用於通信
     用電腦連接FX3U-ENET-L時怎麼也連接不上,網絡PING測試也都OK
           實在想不出問題出在哪,會不會兩個模塊有衝突,求各位大佬幫幫忙

楼主:
模塊參數

网友A:
工程路径贴出来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简单得很 。

楼主:
目前已解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已解決的

埋下伏笔?
怎么解决的
以前是用PLC呼叫,電腦去連接PLC,PLC呼叫一次失敗模塊就會報警,導致電腦連不上;後來改成電腦呼叫,PLC連接就成功了,但是這裡有涉及到一個server和client的問題,目前還在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