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迅

楼主(2018-05-26):
fx3u 485-bd 与台达B系列HMI通信要自己写通信程序吗,各位高手

网友A:
与HMI通讯不需要写程序,设置好参数就行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死活通信不上呀,

网友B:
PLC改为1号站试试

楼主:
高手支支招!

网友C:
打電話給你的人機供應商支援,如果他不會或不願意。建議你換家廠商吧。

网友D:
通信对象选择有没有FXBD的选择,你这个是连接BD板,并不是PLC本体口

楼主:
台达B04s211 没有BD选项

网友D:
选择FX系列电脑连接或者FX系列试试看,站号两边一致,再不行就不要和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