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0P8控制8个步进驱动器,左右限位还有原点,引脚怎么接线

楼主(2018-05-27):
三菱QD70P8控制8个步进驱动器,左右限位还有原点,引脚怎么接线
每个步进电机都有 左右限位和原点信号,一共24个点,怎么接到QD70P8的2组40针引脚上面
求大神解答 不胜感激

楼主:
这么多人看 怎么没人解答一下呀 急用,谢谢有谁帮忙解答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A:
自己去看手册,手册上写得很清楚。

网友B:
笼统问题!说明基本功有待加强

网友C:
我最近也在用QD70P8,没有用感应器做限位,全部用软限位,回原点用计数2方式,只用到原点接近信号。就这样
下载积分:+1(蒲城风信子) 热心助人!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D:
接定位模块上

网友E(2018-07-14):
也在搞这个 跟你的一模一样 搞的什么程度了 相互学习下

网友F:
有人解决了楼主的问题吗?我也遇到了,主要是限位没地方接线,手动要是越过了限位怎么办?

网友G:
看手册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H:
参数里面可以配置软元件吗? 我没用过QD70P8的 但是QD77MS8、qd77MS16是可以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