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7):
本人新手,SetDevice()函数不会用,图中字体变蓝说明赋值不成功

网友A:
牛A啊,很早以前就想玩了,可惜C51学一半就没兴趣了,能不能给个程序。407875069@qq.com

网友B:
这个是什么?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控件 按道理说  通信不应该要写波特率 奇偶校验位 停止位吗   感觉就像是检测通信成功没有  如果没有通信程序 检测程序肯定是通信失败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自己做了个小程序玩的,代码写的不严谨,没改控件名。我没用这个控件,我是直接写协议的。FX3U+232BD+4AD。实时读取采集的温度,存入SQL数据库中。

            for (int i=0; i<99;i++ )
             {
              comboBox1.Items.Add("COM"+i.ToString ());
             }
           foreach (string com in comboBox1.Items  )
           {
               try
               {
                   serialPort1.PortName = com;
                   serialPort1.Open();
                   if(serialPort1 .IsOpen ==true)
                   {
                       break;
                   }
               }
               catch
               {
                   continue;
               }

           }
           timer1.Enabled = true;
           comboBox1.SelectedIndex = 0;

private void timer2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D0 读取
        {

            try
            {
                textBox1.Text = W_Reveive(serialPort1.ReadExisting());

                timer3.Enabled = true;
                timer2.Enabled = false;
            }
            catch(Exception ex)
            {
                timer1.Enabled = false;
                timer2.Enabled = false;
                timer3.Enabled = false;
                timer3.Enabled = false;
                timer4.Enabled = false;
                timer5.Enabled = false;
                timer6.Enabled = false;

                MessageBox.Show(ex.Message.ToString());
                this.Close();
            }

private string W_Reveive(string text)//字读取
        {

            try
            {
                if (text.Length == 12)
                {
                    string a = text.Substring(1, 4);
                    string b = text.Substring(5, 4);
                    if (a == "00FF" && b != "0000")
                    {
                        int c = Convert.ToInt32(b, 16);
                        return c.ToString();

                    }
                    else
                    {
                        return null;
                    }

                }
                else
                {
                    return null;
                }
            }
            catch
            {
                return"";
            }
         }

private void timer9_T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读取表内容
        {
           string conn = "server=.;database=wenducaiji;integrated Security=True;";
            string Sql = "select  time as '时间',temperature as '温度' from temperature order by  time desc,temperature desc;";
            using(SqlConnection con =new SqlConnection(conn))
            {
                con.Open();
                DataSet dataset=new DataSet ();
                SqlDataAdapter dataadapter = new SqlDataAdapter(Sql,con);
                dataadapter.Fill(dataset);
                dataGridView1.DataSource = dataset.Tables[0];
                dataGridView1.Columns["时间"].DefaultCellStyle.Format = "yyyy/MM/dd  HH:mm:ss";
                dataadapter.Dispose();
            }

            button6.Visible= 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