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的坐标值怎么跟PLC程序的W元件赋值

楼主(2018-05-27):
如题,逻辑PLC三菱程序中有DMOV指令,将W148E的值赋值给D元件,但我没有找到W148E的由来,触摸屏里没有赋值输入,但它就是有数据,不知道这数据从哪里来的,大神能给我讲解下吗?也就是想问伺服电机的坐标值怎么变成w元件的数据的,主要没有在程序语句中找到该W元件数据来源,请大神帮忙解答
注:w148e是一个变化值,一直随着电机移动而变化

网友A:
把程序和模块设置传上来

网友B:
智能模块参数里面的自动刷新设了W148E吧
你说的这个在哪里设置?在MT develop2 软件里设置吗?怎么找这个设置?谢谢

楼主:
自动刷新是这个吗?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