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SNXT用作set指令,在条10 (6,0)哪里错了呢,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8-05-27):
CP1H编程中的步进第一步始终不能编译,提示警告 SNXT用作set指令,附上两张图

网友A:
警告是沒有關係啦!

网友B:
M31.0换W 试试

网友C:
步进都会这样 没有什么影响 警告不是错误 就像对同一个线圈多个位置使用SET和RSET一样 也报警告 没啥关系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元件使用有误,更换元件试试

楼主:
感谢大家!1,3楼说的是,警告不是错误,不影响的,这可能是omr步进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