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8):
菜鸟求助与大神们,先谢过了。。一个150VA-300VA控制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6v,一个调速开关,两个瓷座,两个电热丝。。。需要连接起来。。求大神们教我如何连接??控制变压器需要用多大的??电热丝需要用多大的???电线要用多大的??如何搭配才是安全合理,不会烧掉变压器??

网友A:
调速开关干什么用的?是让电热丝转起来吗???
调压用的

网友B:
哈哈。是的,你要让电热丝转起来吗?还是用来调压?
是调压用的

楼主:
用来调压用的,调电热丝热与不热的

网友C:
引用楼主求教学习者于2018-05-28 11:05发表的 控制变压器接线图,电热丝和调速开关该如何搭配与接线 :
菜鸟求助与大神们,先谢过了。。一个150VA-300VA控制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6v,一个调速开关,两个瓷座,两个电热丝。。。需要连接起来。。求大神们教我如何连接??控制变压器需要用多大的??电热丝需要用多大的???电线要用多大的??如何搭配才是安全合理,不会烧掉变压器??

基础都没有还想当电工?
我的确没基础,所以才求教的。。。

网友D:
先学着,多看看
真诚感谢!

网友E:
引用楼主求教学习者于2018-05-28 11:05发表的 控制变压器接线图,电热丝和调速开关该如何搭配与接线 :
菜鸟求助与大神们,先谢过了。。一个150VA-300VA控制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6v,一个调速开关,两个瓷座,两个电热丝。。。需要连接起来。。求大神们教我如何连接??控制变压器需要用多大的??电热丝需要用多大的???电线要用多大的??如何搭配才是安全合理,不会烧掉变压器??

150VA-300VA控制变压器 ???(調壓變壓器? )

以150VA 固定變壓器來看

150VA / 220V = 0.68A (一次測電流,电线自己查) > 0.75mm

150VA / 6V = 25A  (二次測電流,电线自己查) >3.0mm

电热丝< 1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