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移位指令

楼主(2018-05-28):
为什么我移位一次就停止了?大侠们帮忙找找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只移位了一次,接下来按m0.0都是84

网友A:
你把MB2里的值的移位结果存在了MB3里,而MB2里存的还是移位之前的值,所以无论你怎么按M0.0,MB3里的值都不会再变,你应该把MB2里的值的移位结果直接存在MB2里,也就是把第一段程序里的MB3改成MB2,至于MB3,如果你非要用的话,那你就再加个MOVE指令,把MB2里的值move给MB3。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楼主:
是这个问题!谢谢大侠。不知为啥我不能为你评分,难道是等级太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个问题!谢谢大侠。不知为啥我不能为你评分,难道是等级太低?
等你等级升上去再给人家评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