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组态王和三菱5u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8-05-28):
请大神做个样例,

网友A(2018-12-05):
在线等啊

网友B:
问一下厂家有没有解决办法;
如果简单项目可用VB,C#等高级语言做个画面,这里有通讯库: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C:
我拿组态王和Q做过连接,5U的以太网驱动不知道组态王里有没有?你需要去组态王官网找找驱动,这是第一步。然后就是组态王IP设置和5UIP设置了。一步步来
拆二代